楼主(2018-11-05):
这种开关电源是不是只能用于浮冲电池,放亏的电池是不是得用大电流冲呢?

网友A:
我用24V的开关电源应急充过12V的电瓶,只不过只用过1次,效果很好,充的很快

网友B:
这个主要是开关电源电流过大时自我保护了,你可以用开关电源电压调节最低开始充电,待电压上升跟着调节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即可,应急充电完全可以的!我以前就是用24V 40A电源给200AH蓄电池组充电的!你一个充电只是速度慢一点罢了!!
实际就是24V2A的都可以进行充电只是时间特长罢了,你用24V 10A电源充电4-6个小时后应该可以启动发电机组了,此时发电机组的充电发电机会自动充电的(发电机组充电机电流大约在20A充电电流),

网友C:
最好用专用的充电器;
充电器开始充时基本上是恒电流的,快要充足会切换到小电流继续充;
你开关电源只是恒压的,如果电池容量大,你10A可能不够;而且就算充了也是充不满的,平时应急下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是电池放太亏,还是电池容量大,(电池太重拿不出来,看不到型号,两组12V串联的)科泰500KW的柴油发电机,电池放亏后25.2V/5.4A冲了将近30小时,还是启动不了油机。不知道电池怎么检测是否报废,(电池应该是铅酸阀型电池,还需加电解液的那种,2年了,期间只是油机测试启动一下,频率也就是两月一次,两个月前启动过一次,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控制开关跳闸了,电池将近两个月没有充过电,)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这种电池可以用那种12V-48V交流调压变压器来充电,厂家设计就是一个小开关电源充电,感觉不是很靠谱。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电池容量小呢,出厂充电的线才2.5平方,放电的线是95平方的。500KW柴油发电机启动电池,用24V10A的感觉是不是小马拉大车了。

网友D:
12v铅酸电池最好用14.4v的充电器进行充电。

网友E:
你们所说的开关电源,充电可以,但要调节输出电压比蓄电池额定电压高3~5V左右。

只不过恒压(恒电流)充电要比脉动电流充电慢。

网友F:
发电机电瓶都是铅酸电池吧?亏了估计没戏,换新的再充电。就怕亏电,没事总充着,电池反倒寿命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电池容量小呢,出厂充电的线才2.5平方,放电的线是95平方的。500KW柴油发电机启动电池,用24V10A的感觉是不是小马拉大车了。
你这个应该是极板长期亏电导致硫化了,说白了就是电解液的硫酸跟负极板的海绵状铅板化合生成了硫酸铅,电解液硫酸成分都没了,你还玩个毛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电池放太亏,还是电池容量大,(电池太重拿不出来,看不到型号,两组12V串联的)科泰500KW的柴油发电机,电池放亏后25.2V/5.4A冲了将近30小时,还是启动不了油机。不知道电池怎么检测是否报废,(电池应该是铅酸阀型电池,还需加电解液的那种,2年了,期间只是油机测试启动一下,频率也就是两月一次,两个月前启动过一次,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控制开关跳闸了,电池将近两个月没有充过电,)
电池硫化了,慢慢冲冲,看能不能激活

网友B:
开关电源用于蓄电池充电,如果电池组电压低下的话开关电源因为输出电流过大会进入自我保护状态限制输出,此时你根本没有充电!!直观的是你串一个电流表监视充电电流(最起码你偶尔用万用表20A档位看一下电流,否则没有充电你就是连接一万年也没有效果)

网友H:
要串电阻才可以,计算下电流和功率

网友I:
充电器可不是电源适配器呀,虽然都是电源供应。充电器一般有几个档位自动调节的,初期大电流恒流冲,后面小电流恒压冲。

网友J:
起动用蓄电池充电分两种,1.定电流充电,只控制电流为安时数的十分之一,充至电池有大量气泡产生为止。2.定电压充电,12V电池用14V充电,24V电池用28V充电,充至电流为零为止。对亏空的电池先用定电流充电,再用定电压充电,如果直接用定电压充,刚开始充电电流太大,可能损坏充电设备对电池也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