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5):
我用以太网将9台Q06HPLC进行了连接(不得已才选的以太网),目前都已经能通讯上,数据也都能传输,但是在使用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望高手、版主能帮忙看看问题到底出在,怎么解决。

 我是将1号PLC作为客户端,负责接收,2~9号PLC负责传送。现出现了以下问题。

  1、在网络运行了一些时间后,G20485K4M3140,M3140/M3141一直ON状态,(正常应该是闪断),关电重启后又恢复正常,如此反复。
  2、如2~9号机随便一台关过电,就需要重启一下1号机,才能再连接关过电的PLC。(正常情况下,设备不可能随便关电的)

 以上二个问题,求高手指教。

网友A:
如果开始就Q06UDV的话直接简单PLC通讯设置下,想怎么读写怎么读写。。。

网友B:
不如西门子,西门子直接组态好后就可以直接读取对应地址就行

网友C:
还是不要走固态缓存区,直接走链接,READ,WRATE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开始就Q06UDV的话直接简单PLC通讯设置下,想怎么读写怎么读写。。。
这个已经是用了十几年的设备了,大型3000T冲压机,我也后悔用以太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要走固态缓存区,直接走链接,READ,WRATE就行
这个可以试试,只需要改程序吗,我研究一下。

网友D:
Q系列的话你直接走CC LINK IE,那种光纤传输速度特快,直接在设置参数映射即可,根本不需要写啥玩意程序(主站参数设置好每个CPU的读写区域,其余CPU直接对自己区间操作即可知道全网状态)

网友E:
还没有达到这么高的境界,
只是来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Q系列的话你直接走CC LINK IE,那种光纤传输速度特快,直接在设置参数映射即可,根本不需要写啥玩意程序(主站参数设置好每个CPU的读写区域,其余CPU直接对自己区间操作即可知道全网状态)
主要是我的网线已经布好,目前问题已经解决了。感谢指点。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用了READ指令就搞定了,简单,程序少。感谢3楼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