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型号的稳压管或是二极管

楼主(2018-11-05):
请大家帮忙看下这个是什么型号的稳压管或是二极管,查了一中午也没找到。上面的印字是2,2下面是15.二极管反查网我也查啦!只查到印字15对应的型号,这型号都搜啦!都不对。请路过的朋友帮忙看下。

网友A:
画个图,看下在电路中作用在去查,这样猜,神仙限难,现在东西太多

网友B:
找一个普通二极管和稳压二极管分别替代一下试试,有时候找出原型号确实困难。

网友C:
找个好的测一下,可能是15V稳压管。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的, 我找了一个16V稳压管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