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在线测量

楼主(2018-11-05):
变频器开关电源有个tl431,外加直流电4v给5v电解电容,为何8脚小于2.5v,而7脚电压只有3伏,照理tl431 截止,7脚应该等于外加电压4v啊?

网友A:
不配图说明一下,咸老师来了都看不懂。

网友B:
431反馈只是3842的6脚输出减少,7脚是供电脚和431没关系的

楼主:
圖中c5加4v,tl431的7腳沒有4v,只有3v為什麼呢?按理4v時tl431截止應該4v啊,我只是單獨加電至c5,變頻器沒上電。

网友C:
不考虑pc817要工作在放大区吗

网友C:
如果是截至等于不受控了,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控制方式。
你可以把这个理解为水库蓄水,只要上游有水,我就不把水闸都关死,只需保证流入,流出平衡,保证一定的水位。这样只要流入改变,调节流出。当没有流入,我才完全关闭流出。
如果像楼主说的一旦低于水位我就关死,要是此时突然流入变大,你来不及做调节流出,水位不久会变高,这样你的波动就变得很大了

网友C:
楼主你能理解R8的作用吗?它的作用就是给TL431一个偏置电流,这样你可以理解为什么了吧

楼主:
4V电压经R9和R10分压,使L431的8脚电压只有2.2V,此时TL431不是处于截止状态吗?我看资料上说8脚要2. 5V以上,TL43L才开启分流,小于2.5V时是截止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4V电压经R9和R10分压,使L431的8脚电压只有2.2V,此时TL431不是处于截止状态吗?我看资料上说8脚要2. 5V以上,TL43L才开启分流,小于2.5V时是截止的啊?
Vref2.2V规格书上写大约有400uA的电流

楼主:
原來是這樣,明白了,謝謝kazefsh

网友C:
楼主可以去搜一下TL431死区电流,里面有具体的计算

网友D:
TL431可理解为2.5V电源监控开关,当R端为2.5V以上时,A\K极间接通,压降约为1.8V左右;低于2.5V时,A\K极间打开,采样端电压为多少,此处压降即为多少。
TL431是控制光耦内部LED的电源开关。从而实现稳压控制。

网友E:
用表测量TL431周围几个器件就行了。不要太理论化,电的本身是带脉冲的交流,不能用全直流来测量,分析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