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5):
西门子S7200带EM235模拟量模块,由触摸屏通讯PLC控制变频器做恒压供水。问题来了,变频器不用设PID控制参数,直接设外端子启停,模拟量控制频率就可以了吧?一拖四不可以做电机识别吧?

网友A:
一拖四恒压供水,点击是一模一样的?必须一样。这样,只做一个电机的优化即可。省事了。

PID参数,现场还是应该调整的。否则哪那么正好合适呢?

网友B:
不设PID,也行就是不好用,但是建议还是设置PID,模拟量量在PLC做PID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EM235四进一出模拟量模块,这一路输出模拟量应该是给变频器的吧?PID目标值应该载屏上设置。

网友D:
一拖四没问题,变频工频切换时要注意延时就好了!

网友E:
既然是恒压供水,干嘛搞这样复杂
恒压让变频器做好了,你只管几个电机的投入切出
EM235模拟量模块要他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EM235四进一出模拟量模块,这一路输出模拟量应该是给变频器的吧?PID目标值应该载屏上设置。
是的,而且西门子的200,有块,直接拖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