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5):
突然有一个疑问,大家都知道电动机星接是把U2V2W2封星,电源接U1V1W1,反过来能行吗?我觉得应该没问题,有试过的吗?

网友A:
若从原理上分析没有问题,则可以试验;
或者,从绕组的布置上、接线端的引出上去看。

网友B:
可以。但我没试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没试过,想问问这样对输出功率有影响吗?

网友C:
一点问题没有,放心使用。

网友D:
正接反接都是一样的,只是习惯而已。

网友E:
没问题的,以前我们维修马达绕组,380星型接法的马达只出两种颜色的六根线,不分头尾,任意同颜色一个的三根拧在一起。

网友F:
使用过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G:
转向会反转的

网友H:
这个我都是谁接起来方便就接谁,星接只是不要把头尾弄乱就行了,三角形接法才需要注意

网友I:
没试过,理论是可行的

网友J:
这些端子跟铁芯里面的线圈都是一一连接的吧

网友K:
没有问题的,除非多速电机等其他特种机

网友K:
回复 网友E:
那是头尾出来的时候分好了,像电机厂出来的都是头尾分下面和上面层的所以只要不痛的接就可以了,

网友L:
使用过,没有问题

网友M:
完全没有问题!
我是实际这样干过!

楼主:
心里有数了,谢谢楼上的各位亲。。。。

网友N:
哪边星接都一样,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O:
电机接线盒如果没有端子板时这么做没有问题。但是,接线盒内有了端子板,每组绕组两端都固定在端子板上,通常U2V2W2在上,U1V1W1在下,你颠倒来连接,电源线从下端穿过封星的U1V1W1端子,存在不安全因素(隐患),不建议如此连接。

网友P:
说明你对电机绕组结构原理不了解, 中级工应知应会的内容

网友Q:
这个没有问题的!

网友R:
普通的三相异步电动机这样接没问题。

网友S:
所以这么接没问题,从原理上讲,是三相绕组的同名端一致即可。从细节上讲,点赞18楼的发言。

网友T:
肯定没有问题,星三角的两组线都可以互换,只要颜色一致即可,无所谓头尾

网友U:
可以,接过多次的,至于方向会不会变,这个没注意。

网友V:
能提出这个问题,证明在动脑筋了,有钻劲!这个接法没有问题的。

网友W:
没关系的,随便接!就是别接掉头了就可以!

网友X:
可以的。只要是全部头接一起或者全部尾接一起就可以。

网友Y:
可以,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Z:
头尾不乱就好!

网友AA:
看看绕组展开图就知道毫无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O:
如图。因为接线端子在上,如果把U1V1W1接在端子上,U2V2W2封星就出现你说的情况,星点穿过电源线。所以有此一贴。

谢谢指教。。。。。

网友O:
引用 楼主:
如图。因为接线端子在上,如果把U1V1W1接在端子上,U2V2W2封星就出现你说的情况,星点穿过电源线。所以有此一贴。

谢谢指教。。。。。

你这种情况问题还不大,U2V2W2封星点仅一个端子,而且距离还比较远。如果像下面这种接线端子版,容易发生电源进线摩擦U1V1W1接线端子,造成某相绕组短路。

网友AB:
心里有数了

网友AC:
这样接是没有问题,可以接。因为U2V2W2都在上面大家都默认是在下面接线。

网友AD:
这样没问题的,可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