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6):
S7-200smart PLC的编程软件官网上下的都是装到win7或win10上的,有装到XP系统的吗?在哪下?

网友A:
必须可以XP啊  你不装咋知道

网友B: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C:
2.2的安装完全可以。我两台电脑都是xp且装了microwinsmart。

网友D:
2.2及以前版本都是在XP下运行的

网友E:
我现在用的这个古董机就是啊,我安装的版本是2.0

网友F:
回复 网友D:

。。。。。4楼回复  最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