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通讯程序及CRC 效验问题

楼主(2018-11-06):
本人写的三菱FX3U通讯程序,串口测试CRC效验没有,哪位大神帮忙看看哪里出问题了。或者谁知道简单的效验指令或是方式,麻烦告诉下。谢谢

网友A:
3U有直接crc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在手册上看到了,但是没有案例啊,我不知道怎么用啊,你知道吗?麻烦给我发个案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人写的三菱FX3U通讯程序,串口测试CRC效验没有,哪位大神帮忙看看哪里出问题了。或者谁知道简单的效验指令或是方式,麻烦告诉下。谢谢
FX3U有CRC校验指令,可以很方便使用这个指令!当然也可以自己编写CRC校验子程序实现!
使用CRC校验指令方便!编写CRC校验子程序通用(同样可以用到FX1S、FX1N、FX2N、FX3S、FX3G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人写的三菱FX3U通讯程序,串口测试CRC效验没有,哪位大神帮忙看看哪里出问题了。或者谁知道简单的效验指令或是方式,麻烦告诉下。谢谢
这个帖子里有我以前写的一个CRC校验子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这不和没说一样吗?我就是问的CRC怎么写,要是知道给个案例,我在手册上看到的拿到程序里不好使。真是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不和没说一样吗?我就是问的CRC怎么写,要是知道给个案例,我在手册上看到的拿到程序里不好使。真是醉了。
可以!给你一个!8位模式,D11~D16的低8位为要参与CRC校验的数据,最终CRC校验值低8位保存在D1的低8位、CRC校验值高8位保存在D2的低8位!

网友C(2020-02-02):
谢谢分享,不过 在软件里模拟不行,要上传到PLC才能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