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根网线端口转232的通讯线吗?

楼主(2018-11-06):
整理工具箱,发现一根如图所示通讯线,请教各位这是一根网线端口转232的通讯线吗 ?

网友A:
光看形状没有用的;
FUJI PLC下载线NN-CNV3 FUJI UG触摸屏下载线UG00C-T都是这样子的;

网友B:
感觉232、485的可能性更大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整理工具箱,发现一根如图所示通讯线,请教各位这是一根网线端口转232的通讯线吗 ?
看形状不能确定,雷赛减易伺服驱动器设置也用到这个样子的通讯线……

网友D:
看到你这个我才记起了我的库存有这么几根线,分别是富士PLC下载线、SICK雷达下载线

楼主:
这是网上查到的说明书 ,我想知道这根线能当作232串口通讯线使用吗?

网友E:
这线不能乱插乱用,因为水晶头的线序排序千差万别,一般都是品牌或者型号专用的,不能通用哟。

网友E:
你这水晶头是8线的对吧,也就是像电脑计算机的网口一样的8线水晶头。这个都是要看水晶头座的线序排序,一般都是特殊定义好的,用到别的品牌别的型号上搞不好直接烧毁设备编程端口或者通讯端口。

网友F:
购买UPS也附带了这样的通讯线。

网友E:
我们公司购买了一台杭州华三的路由器,也是有这种线,专门来对H3C路由器内部进行编程的(用超级终端软件对路由器进行编程)。

楼主:
楼上正解,谢谢回复!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是网上查到的说明书 ,我想知道这根线能当作232串口通讯线使用吗?

这是232线,你把水晶头剪了,焊一个9针头就能做232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