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6):
我们的客户用的是汇川280、290变频器最多!其中290变频器有一个通病!频繁报ERR12! 经过观察,客户的电网确实是瞬间偶尔电压突变!三相不平衡!有时差的多,有时差的少,多的时候有时相间差20V!
其实汇川290最初的时候,也有这个故障!我们让客户检查各进线的螺丝等,并没有解决!后来才陆续发现:是变频器本身故障,已经从变频器上解决。厂家重新刷了一遍程序!大概是改变保护的灵敏度了!
一年过去了,可是买了一批新的290,还是有些客户报三相平平衡!而且三台一起报!就考虑到供电不良!换了6 台依然没有解决!后来客户更换了变压器(原来的容量有些小),结果还报不平衡!厂家来人说让输入端接电抗器,我不知道能否解决这个问题。
按说;变频器输入电压应该有个+10V和-15%V范围范围。有可能设计的太灵了。
我觉得屏敝三相保护也不会损坏变频器和电机,只不过直接报欠压而已。一些其它品牌的变频器根本就没有三相输入不平衡这一项。
那么,厂家说加电抗器就没事了。视目以行待。

网友A:
可以按厂家说的,先给一台变频器加上试试。

网友B:
汇川不是高端的了,还这样呢

网友C:
加输入电抗会改变输入电压波形,真缺相可能也不会报

楼主:
厂家说了,让输入端加输入电抗器,正在准备中。不过,280的就没报过,我觉得设计上还是有缺陷。

网友D:
广东话:多个香炉多只鬼…把三相检测那个香炉砸了…没事的,汇川并不高端,只是使用市场较大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取消缺相保护,是不是就报欠压呢?不会烧变频器吧?我觉得应该报欠压。

网友E:
国产的都会有这样的毛病

楼主:
输入电抗器加完了,至于能解不能决问题不知道,因为变频器的输入缺相保护给重新刷程序了,实测三相输入相差电流20A。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取消缺相保护,是不是就报欠压呢?不会烧变频器吧?我觉得应该报欠压。
实际使用中有很多高端的也没有打开(菜单中开启)三相检测功能…
实际使用中有很多炸鸡的都有使用三相检测功能…
关于会否报警欠压,这只有汇川的攻城狮才知道,因为这与软硬件设计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F:
是软件问题。难道是屏蔽了吗?

楼主:
是软件问题,他们应该是给屏敝了。或者重刷了程序。

网友G(2021-02-02):
我一台汇川CS200的37KW机子安装工输入端接两相火线一相零线还可以跑全速,没有报故障码

网友H:
汇川用的电解电容质量不行,伺服驱动老出故障,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