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通讯问题

楼主(2018-11-06):
HMI(GOT1572-VNBA)+A8GT-J61BT13+GT-75IF900 通讯方式CC-LINK,现在是将HMI(GOT1572-VNBA)更换为HMI(GOT1572-VNBA),出现了通讯错误,请参照实用菜单中的系统报警,怎样处理!

网友A:
看了你的描述,就是四个字:不知所云

网友B:
更换的屏是同样型号,换了个新屏?
如果是换了新屏,新屏中下载了什么?除了常规的程序文件,其他的通讯驱动下载了没有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是将GOT1572-VNBA更换为GOT1672-VNB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更换了新的型号GOT1672-VNBA,当时是将GOT1572-VNBA全部下载下来了,用GTD3下到GOT1672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追问:驱动如下载

网友B:
用CC-LINK链接,对应软件中的通讯驱动要选择下载
这个在软件中点击下载到触摸屏后,会弹出对话框,里面可以选择驱动文件
GT16的屏,首次使用要下载OS、工程文件、通讯程序3个东西

楼主:
回复 楼主:
了解!谢谢!

网友B:
驱动下载后,可以到屏中查看,确认这个通道的对应的通讯驱动有没有被选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