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6):
如何使用北京阿尔泰科技的USB3102A采集卡测试
很多朋友,特别是新手工控行业的朋友拿到数据采集卡AD卡无从下手,不知道怎么去接线以及用软件测试数据,今天就简单介绍一下

工具/原料

? 北京阿尔泰科技USB3102A采集卡一套含USB线
? 传感器或信号发生器一台
? 电脑一台

方法/步骤

安装USB3102A产品驱动
购买的朋友:
      公司在发货时后给您提供一张光盘,把光盘放入电脑光驱,鼠标右键打开光盘。找到您购买产品总线的文件夹。 找到对应 型号下的App文件夹,内含有安装程序Setup.exe,安装即可。
然后通过购买USB3102A送的USB线把电脑和采集卡连接到一起!

检查驱动安装情况
1、鼠标右键点击“我的电脑”或“计算机”点属性,打开“设备管理器”
如果正确安装会显示产品型号。如图,这样的情况表示驱动已安装成功可以进行测试!

检查驱动安装情况
2、如显示下图所示,是驱动没装或是没装成功,请重复安装光盘里的安装文件。如装后还显示图1,请手动安装驱动。

手工安装驱动步骤请按下面图片步骤进行操作!

查找测试程序以及说明书!
采集卡 测试程序以及说明书位置
1、测试程序:安装完驱动程序后,在开始--所有程序--阿尔泰测控演示系统--(对应产品型号)--***高级测控系统(VC),即可开始测试。
2、说明书位置:在开始--所有程序--阿尔泰测控演示系统--(对应产品型号)--说明书(型号H为硬件说明书,型号S为软件说明书)

模拟信号采集测试!

1、首先把信号发生器的信号线和采集卡的AI输入端连接线接好。
    我们只测试1通道,接线是信号发生器 的红线接USB3102A卡的AI0
                                           信号发生器 的黑线接USB3102A卡的AGND
设置好信号发生器输出频率以及波形
此次我们设置为正弦波,频率为100HZ。
采集卡的采样频率为15625HZ,这个是软件默认频率。
根据采样定律,采样频率应是原始信号的2倍才能还原信号,但是实际应用中都是5-10倍以上的关系。该频率就可以完整显示原始信号不用做调整。
2、打开VC测试程序。
此教程只测试1个通道,其他通道类同
如图

其他功能以及接线方式,请查看产品说明书。
产品支持2次开发
提供VC\Labview的高级例子程序、VB、C#等例子程序!安装产品驱动后,可以在安装目录下找到例子程序!默认目录C:\ART\***\Samples     备注:***是产品系列或产品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