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6):
新手第一次用安川A1000变频器,想实现多段速控制(三段)

不知道哪里不对,文字发不上来

楼主:
就是想实现,手动和自动两种控制方式,其中手动速度用电位器可调,自动速度分为高速和低速两档。

楼主:
一、S5和S6用这两个端子的通断组合状态,实现速度1(手动),速度2(自动、高速),速度3(自动、低速),其中把速度1设置为模拟量输入。

二、S5和S6,其中一个端子用于手动(模拟量)和自动切换,另外一个端子用于自动的高速和低速的切换。

上面哪种对?

楼主:
这个图中 第一段速度想用A1端子的速度
       第二段速度用D1-02
       第三段速度用D1-03
能行吗?

还是要必须加一个切换点,来回切换,模拟量的时候就用模拟量,数字量的时候就用数字量?

网友A:
没有plc?继电器切换下

网友B:
模拟量把频率来源信号设定为外部模拟量即可,驱动方向信号就根据模拟量速度运行(不能驱动多段速信号端子,否则就直接按照多段速运行)

楼主:
我现在接线图是这样的,开关S202是“手动"和"自动"切换开关。KA1用于自动时高速、低速切换。电机一共有三个速度,手动时按A1模拟输入速度运行,自动时有高低两个速度,按D1参数设置的值运行。

我的想法是:

将S5设为多段速指令1(H1-05设为3),将S6设为多段速指令2(H1-06设为4)。
开关打到“手动”时,S5和S6断开(即手动时S5=0,S6=0),此时想让电机按第一段速度,A1的模拟输入速度运行。
开关打到“自动”时,S5和S6闭合(自动有高速低速两个速度,用KA1的通断控制),(即自动低速时KA1断开,s5=0,s6=1,此时想让电机按第二段速度D1-02速度运行。自动高速时KA1闭合,S5=1,S6=1,此时想让电机按第四段速度D1-04速度运行。)。
这样的问题是第一段按模拟量输入速度运行,第二和第四段按设置值运行,有模拟量有设置值这样能行吗?

还是说模拟量和设置值不能同时用,必须有个切换?那样的话,我将S6端子设置为模拟量和设置值的切换点。S6切换为模拟量的时候,电机按A1模拟量输入速度运行。S6切换为设置值的时候,根据S5的状态可电机可以按D1-01和D1-02的设置值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那个多段速指令。能不能第一段用A1的模拟量,第二段用D1-02,第三段用D1-03?

楼主:
有点看不懂啊

楼主:
是不是将B1-01设为1,H3-10设为F,H3-06设为F时,第一段就按A1运行,第二段按D1-02运行,第三段按D1-03运行?
H1-口口=2这个需要加个端子控制吗?

楼主:
我是不是搞混了?是不是多段速和模拟量不能同时存在?

楼主:
当多端速端子全off的时,变频器运行速度靠电位器调。当多段速端子不全为off,变频器以相应的段速运行。这样可以吗?参数需要怎么设置呢?需要增加模式切换的控制端子吗?

楼主:
是不是要加一个端子用于,指令权的切换,把这个端子设为H1-口口=2

楼主:
这样设置参数能行吗?
H1-05=3 多段速1
H1-06=2  指令权切换,模式切换
B1-01=1  频率指令选择1(1:控制回路端子(模拟量输入))
B1-02=1  运行指令选择1(1:控制回路端子)
B1-15=0  频率指令选择2(0:操作器)
B1-16=1  运行指令选择2(1:控制回路端子)
D1-01=频率1
D1-02=频率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