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6):
请问各位大师:数控设备是发那科的,编程软件使用的是什么宝贝?刚刚接触这方面的,本人对此是盲区。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数控正常就是编工艺程序,G M指令之类的

网友B:
这不是PLC,不需要你设计程序;

网友C:
对用户来说,主要是编写机械加工程序,这个应该是用G代码,可以通过数控系统的操作面板进行可以看数控加工编程方面资料。
另外如果是数控机床低层的,这个还有对应控制程序,三菱的数控系统有PLC控制刀库、主轴等的程序。这个是机床厂家做的事。

网友D:
专业数控厂家不会使用通用的品牌PLC做控制系统的,都是自己专门开发的,可抄袭性和可仿制性没有那么高,甚至很难抄袭和仿制。

网友E:
数控设备加工程序的编制,应当有随机说明书,可以由操作工完成;没有见过发那科的设备,只知道是个老牌子。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了!

网友F:
你看看你的设备是用来做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