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6):
有人发了下面的资料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全世界变频器密码大全

1、台达变频器的超级密码?-B系列的:57522?
台达变频器的超级密码?-H系列的:33582?
台达S1系列变频的万能密码:57522?
2、欧瑞变频器(也就是之前的惠丰变频器)超级密码是:?1888?
1500-G 1500-P 1000-G 200-G的都是通用的。?
3、烁普变频高级菜单?
P301输入321?
A000输入11,刷新程序?
P301输入321?
A000输入9,进菜单?
E001,输入机器G,P?
E002额定电压?
E003额定电流?
E004电压校正?
E005不动?
E006电流校正?
4、普传PI2000刷新设定方法?
(1)将C01设定为222进入P14?
(2)将P14设定3对CPU刷新,这时显示PI2000?
将C01设为222进入P14参数设定,P14设为2,P01为设定机型为G、F,P02设定变频器电压380V,P03设定变频器额定电流,P04设定电压显示,P05设定电流显示。?
5、英威腾万能密码50112?
型号CHV、CHE?、CHF在参数P7-00内不管设多少密码,它的万能密码是:50112?
6、没密码进不去,三菱740的把面板拔下来再插上就行。?
7、爱默生TD3000的密码8888?
? ? ?爱默生TD3300的密码2002?
8、西林变频器的万能密码:6860?(以前是,现在大家试试看)。?
9、ABB ACS600变频器完全参数密码?
NAMC主控板参数设置:?
(1)在16.03参数中输入密码:2303?
(2)102.01参数设置为:false?
可以进入设定所有主控板参数。?
10、安川G5变频器密码,具体在A1-04中显示,调到这条参数,然后同时按住MENU键和RESET键10秒,就可以看到密码。看到密码之后再调到A1-05把密码输入进去就可以修改参数了。?
11、安川G7的密码,当显示?A1-04时,一边按RESET,一边按MENU显示A1-05的密码设置,然后把这个密码输入到A1-04就行了,然后就能用这个密码进去了。?
12、日立J300变频器的参数恢复出厂值的操作方法,其方法是要把一个多功能端子改名为“初始化”功能(参数C0-C7),然后把这端子与公共端“CM1”(或P24)短接,再把变频器关电后送电就可以。如要把端子“7”改为“初始化”功能,则把参数C6设为“7”。?
13、台达品牌A系列的变频器,把修改参数的键盘锁定,造成大部分参数无法修改,说明书没有明确说明如何解开键盘锁,把MODE和RESET健一起按下,显示P256 (P256在说明书中没有说明什么意思),按ENTER健修改此参数,把00改为01,按ENTER退出后即可修改全部参数。?
14、嘉信TX-4T040C型变频器,参数修改不了。该变频器的参数序号为F00-F99,共100个参数。F00即用户密码设置,出厂设置为:8888。该机密码已被修改。解开密码的方法是:变频器上电,把JP4焊点短接一下,即恢复了出厂密码。JP4在主板CPU上方,为空端子,未有插接件,只是两个焊盘。将其短接一下后,再进入参数设置,确认8888的出厂密码后,即可修改F00以后的参数了。?
15、富士VG3,VG5,VG7电梯专用变频器,VG5密码是最后一个参数200号,设为0数据不可改,设为1数据可改;VG7通用密码FFFF,也就是上电你要输FFFF,才能进入。?
16、西威变频器的密码,在SERVICE?里边,输入?28622?就进去了。?
17、施耐德变频器被设置密码,在SUP菜单下找到COD进去,输入6969即可。?
18、6SE70书本型变频器被设定密码,打不开。将P358和?P359中数据改为相同即可。?
19、东元M3系列变频器,将参数P00改成05可看到65条参数,?
?P00改成08为2线制初始化,P00改成03参数可改。

20、三垦变频器通用密码:CD900设为365

21.590直流控制器的密码是0*1311

22汇川变频器被密码锁定后看不到任何参数,输入通用密码18181可打开密码锁

23?LG -iS5变频器?? FU2-94设为240就可以看到MAK参数了

24:西门子MM440变频器的主板容量更改方法:将r0200检测到的数据输入P0201后执行初始化(P0790)即可。

25:三肯?MF系列有一个通病,就是有时会显示“Erc”故障,这时可进行下列操作:打开参数90,写入“7831”,这时变频器显示“PASS”,写入“变频器容量数”,再把参数恢复出厂值(参数36=1)!? 变频器容量数:2.2KW- 23 3.7KW-24 7.5KW-26??15KW-2822KW-30 30KW-31?45KW-3375KW-35 110KW-37?

26:KEB变频器密码?440

27:汇川?MD300???密码18181

28:爱默生TD2100?的通用密码是8888,厂家密码9401

29:易驱变频器密码:
ED3000系列这个属于工厂密码了:在P152输入2525保存
ED3100系列同样也是在P3.03输入1234

30:欧陆590的万能密码是131122。

31:汇川变频器被密码锁定后看不到任何参数,输入通用密码18181可打开密码锁

32:磊峰LF3000系列变频器密码7508

33:英威腾万能密码50112型号CHV、CHE?、CHF在参数P7-00内不管设多少密码,它的万能密码是:501126、

网友A:
不错,希望提供更多的。。。

网友B:
期待各品牌主板改功率方法

网友C:
有几个牌子没验证过,很实用的资料

网友D:
感谢分享,有机会试试看!

网友E:
请问一下楼主有伦茨的变频器的超级密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