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6):
谁有三菱FX3Uplc与三菱FRE740变频器485通讯程序,今天进行plc与变频器进行通讯没有通讯上,检查程序未发现问题,看看那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您的程序上传让大家帮忙看看哪里通讯不上哦

网友B:
如果是左侧或者BD模块的话RS指令,右侧扩展模块的话FROM 、TO指令
看一下指令是否对了;
还有就是通讯参数(前者是特殊寄存器赋值,后者是相关缓存写入数据)

网友C:
FX3U和三菱变频器通讯,就不需要RS等指令了,这个支持专用通讯指令,FX3U自带这个指令
这样编程简单。

网友D:
接线先检查好;FX2N的程序要很麻烦,FX3U支持直接操作IVDR指令;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您的程序上传让大家帮忙看看哪里通讯不上哦
就是!先把你写的程序发出来!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F:
三菱的PLC和三菱的变频器有专用指令

网友A:
楼主,这么多天了也没有个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