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启动和停止速度问题

楼主(2018-11-06):
我厂有台设备 用的三菱变频器 启动后电机开始运转 但是转速和变频器上的频率不符 也就是说当电机到达850转的时候 实际电机会没有达到 等了 6秒之后才到达的 , 当我要减速停止的时候也回出现 变频器停止 但是电机出现了惯性减速 ,这是制动电阻的问题吗? 设备新买回来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 现在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了 。求个问题原因 和 解决办法

网友A:
屏上的转速是电机加了编码器测得的?

网友B:
如果没人动参数设置,不应该有这种变化。除非修改了加减速的斜坡时间吧?

网友C:
应该是不同步,首先看是不是负载【惯性大】变重了,电机的上升速度跟不上变频器输出频率的上升速度,减速时是不是负载惯性太大导致电机转速下降速度大于变频器输出频率的下降速度,再看看是不是变频器加减速时间设置太短,跟不上电机的上升或下降速度。

网友D:
建议把变频器的数据初始化后再重新写数据试一下

网友E:
转速是如何检测的?

网友F:
是不是谁改了参数

网友G:
转速怎么测试到的

网友G:
我也想知道转速怎么显示在变频器上的,是理论转速不是实际转速;

网友H(2018-12-12):
描述不清楚,变频器右上角单位是Hz,显示数值是850之间没看到小数点,是指频率850Hz,还是转速850rpm?按楼主中间段的描述,启动后过5秒才到达设定转速,停止时过5秒再降到0,这不就是正常的加减速在起作用吗?

网友I:
控制面板应该有个参数是频率转速比,用来调控面板显示的转速和变频器的频率的关系。
减速时变频停止,电机还在惯性停车,因为你变频器减速方式设置成了自由停车,停止时变频直接关闭输出,电机靠惯性停机,制动电阻根本就没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