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6):
西门子S7-1200的程序块十分有特色,基于结构化编程。大家在编写程序时,一般是根据工作过程进行编写的,而在稍微复杂的程序中,往往感觉用平时的方法就有些困难了。此时,选择面向对象的编程方法倒是很明智的。
在一线的工作人员,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接触的程序也多,大家有时间谈谈这两种编程方法的思路,也算是为初学者指点些编程的学习方向。

网友A:
西门子的PLC支持对象了吗?

网友B:
俺也觉得奇怪,现在有plc支持面向对象编程吗?

楼主:
难道不可以吗?这里主要指PLC的编程思路,非C语言中的面向对象的概念。
PLC编程中,可以将编程分成三个层次,时序层、控制层、输出层。各层之间主要是交换相关的数据。

网友C:
plc需要面向对象编程吗,人机界面有点需要吧,plc都是后台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台PLC之间的通信更是要注意这个问题了。

网友A:
据说要软件支持才能有对像的,否则你是找不到对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讲的没错,PLC中确实是没有对象这一说法。但我们在编写程序的时候,是可以参照面向对象的思路编程的。比如我要写一个伺服电机的控制程序,它有多种控制情况。如有调试模式,有自动模式,自动模式中又有配方一的模式还有配方二的模式。当你面对比较复杂的控制时,难免会觉得有些思路不清晰。但你换个思路想下,整个过程中,我就是控制一台电机,可以先把电机的驱动程序写出来,它不就是需要一个速度和一个启动位不。然后我再去考虑各种模式下的控制程序,最后再去实现它们之间的数据传输。这样下来,是不是程序变得简单了?
这种编程,就是面向电机这个对象,而不是面向整个这个对象的流程。将复杂的流程化为简单的对象的控制,权且称之为面向对象,只是一种编程思路。别纠结这个“面向对象”的概念了,说实在的,我对面向对象的理解也没有大家那么深刻。但愿能抛砖引玉,引发出更多更好的编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