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7):
电感式接近开关感应头上都有两个同心圆圈和十字线,请问是起什么参照作用的?

网友A:
感应范围及的中心点。

网友B:
这个一般在方形产品有见
是不是还表示,这个面是检测面
美化一下也是可能的

网友C:
提示检测的面及对应的中心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只有在中心点,才是最强的感应灵明度。

网友C:
如果你的检测体尺寸很小,就尽量靠近中心点;

网友D:
用过不少,没在意这个地方,也没有想过为什么。

网友E:
这种问题,直接试一下即可。拿一个金属物在探头附近,测试探头输出信号有无,即可知道了。离中心位置越准确,测试距离可以越大。或理解它的中心位置与测试范围。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感式接近开关感应头上都有两个同心圆圈和十字线,请问是起什么参照作用的?
同心圆圈加十字线表示这一面是感应工作面,感应点靠近十字中心最灵敏……

网友G:
看到过这一点,只当它是理所当然的存在
不知是一种习惯,还是有相关要求。

网友H:
我理解的是圆圈是感应范围,超出那个圆圈就无效了。十字交点是中心点。

网友I:
看型号吧!有些有有些没用!
至少一点是十字交叉点是检测中心点效果最好!
边上的圈算是美化用吧!

网友J:
圆的好像没有   方的好像有

网友K:
看到过,还真没有细考虑过的这个问题,自己理解是校准点参考点这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