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7):
ABB的触摸屏应该支持西门子1200的PLC吧?

网友A:
。。。。。常规做法 :  咨询ABB客服,是否有西家1200的相关驱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ABB的触摸屏应该支持西门子1200的PLC吧?

除了自家的屏幕外,其他厂商连接ABB一律用ModbusRTU或者Modbus T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