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7):
电容损坏引发的故障在电子设备中是最高的,其中尤其以电解电容的损坏最为常见,电容损坏表现为:

1、容量变小;
2、完全失去容量;
3、漏电;
4、短路。

电容在电路中所起作用不同,引起的故障也各有特点。

在工控电路板中,数字电路占绝大多数,电容多用做电源滤波,用做信号耦合和振荡电路的电容较少。

用在开关电源中的电解电容如果损坏,则开关电源可能不起振,没有电压输出;

或者输出电压滤波不好,电路因电压不稳而发生逻辑混乱,表现为机器工作时好时坏或开不了机,如果电容并在数字电路的电源正负极之间,故障表现同上。

电脑用了几年就出现有时开不了机,有时又可以开机的现象,打开机箱,往往可以看见有电解电容鼓包的现象,如果将电容拆下来量一下容量,发现比实际值要低很多。

电容寿命与环境温度直接有关,环境温度越高,电容寿命越短。这个规律不但适用电解电容,也适用其它电容。所以在寻找故障电容时应重点检查和热源靠得比较近的电容,如散热片旁及大功率元器件旁的电容,离其越近,损坏的可能性就越大。

有些电容漏电比较严重,用手指触摸时甚至会烫手,这种电容必须更换。

在检修时好时坏的故障时,排除了接触不良的可能性以外,一般大部分就是电容损坏引起的故障了。

网友A:
说的好    维修中经常碰到电容的问题 电源中尤为突出

网友B:
最近,单位里调试一个系统,就遇到电容充放电不稳定问题,导致好几天找不到毛病,最后是换电容解决的。关键是,电容换了不管用,新买的电容,最后找到了以前库存的老电容,换上后立马ok了。新买的电容,便宜,有漏电问题。挺坑的。

网友C:
还有一种情况,电容特性变差【测量容量正常】,不稳定,时好时坏。

网友D:
写的很好,赞一个。麻烦讲一下,如何测电容好坏。

网友E:
电解测容量,打耐压。

网友F:
新买的电容(元件)遇到问题,容易出现误判而走弯路。

网友G:
电子类的维修,电容损坏的故障率占一半!属于易损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解测容量,打耐压。
谢谢。测容量测漏电我会,经常说打耐压,到底怎么打。谢谢

网友H:
电容坏了怎么修?我们设备故障发现电容鼓包就换板。一般板除了电阻外其他的东西我们都不维修,一般找供应商,供应商说了不能修的就换新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电解电容耐压、漏电流测试仪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解电容耐压、漏电流测试仪
谢谢,总算了解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H:
更换同型号的电容就可以 没必要换板子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更换同型号的电容就可以 没必要换板子
这个型号怎么确认?没看到标记啊

网友I:
电容上没有标记么电压和电容量么 你那个电容是电解还是无极性的 那种的只能通过电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