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7):
各位兄弟,台达A2伺服驱动器,空开输出接有滤波器,滤波器接端子台,端子台接伺服电源,IO用的是屏蔽线并一端有接地,但是工作时会出现丢脉冲现象,工作半小时能丢15个脉冲,有时侯还会累积慢慢增加脉冲现象,请帮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集电极还是差动接法?距离有多远?

楼主:
集电集,不到1米远

网友B:
会不会是参数没设好,运行的时候出现不满一个脉冲的现象,一次差一点,多了就成累积误差了

网友C:
信号线是不是跟动力线挤在同一个线槽里?

网友D:
15个脉冲楼主是通过监控出来还是其他现象表现?

楼主:
看数字显示屏,看到的,线是在一起的,参数要怎么设置才能避免偏差呢

网友E:
这种基本是硬件问题,换驱动器,或者把脉冲线单独走线别和动力线走一起,做好接地,脉冲线买更好更贵的双层屏蔽双绞线

楼主:
正在测试另一个驱动器,台达售后说是松下plc问题,唉??

网友F:
用台达ASDSOFT示波器监控看回受位置和命令位置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G:
大概率信号干扰问题,脉冲线换成屏蔽线和动力线隔离,信号线增加磁环,最好动力线也增加磁环。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兄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