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7):
初来匝道,表情表情请问 台达PLC,ap-260bt-a型号是几伏电池安装方法?谢谢

网友A:
ap-260bt-a是PLC型号吗?
如果有实物,可查看对应说明书,看有无电池位置和更换方法的描述。
若无实物,或可以了解PLC通常使用的是几伏电池,再予核对。

网友B:
3或者3.6V的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