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7):
请问下大家,三菱驱动器MR-J2S-500A上电报AL.E9,于是我就找光耦A7800,发现在主板上,驱动板上却没找到,于是毫不犹豫的就把主板上的A7800换掉给客户送过去啦!客户一上电还是报AL.E9,驱动板上到有两个A7860却没找到A7800,请问大家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A:
E9---主回路OFF。
查L1-L2-L3三相检测电路吧,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9---主回路OFF。
查L1-L2-L3三相检测电路吧,试试。
这个故障,通常不是外部电路问题,主要是内部电路已损坏,包括功率模块这部分都有可能。

网友C:
问题出在:   于是毫不犹豫的就把主板上的A7800换掉给客户送过去啦!

网友D:
呵呵;维修伺服驱动器没有对应的电机及编码器电缆、不经过带电机测试都是不靠谱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大家,三菱驱动器MR-J2S-500A上电报AL.E9,于是我就找光耦A7800,发现在主板上,驱动板上却没找到,于是毫不犹豫的就把主板上的A7800换掉给客户送过去啦!客户一上电还是报AL.E9,驱动板上到有两个A7860却没找到A7800,请问大家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啊!
有这么简单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啊!我这边也没配编码器和电机,根据经验修下就送到客户那边去试啊!

网友B:
三菱伺服驱动器,可以通过设置,选择为无电机方式运行,进行测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9---主回路OFF。
查L1-L2-L3三相检测电路吧,试试。
这个故障,通常不是外部电路问题,主要是内部电路已损坏,包括功率模块这部分都有可能。

不是指外部L1-L2-L3接线,就是指电路板上的L1-L2-L3三相检测电路,是有一个光耦和几个电阻组成,信号送给CPU。
目的是检测L1-L2-L3缺相、失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拿回来我检测下L1,L2,L3检测部分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从参数里面设置?我修的驱动器是MR-J2S-500A的,能方便说下是那个参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拿回来我检测下L1,L2,L3检测部分试试看。
希望能看到结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菱伺服驱动器,可以通过设置,选择为无电机方式运行,进行测试。
希望指教。

网友F:
1测量PN有无正常高压
2如正常  确定更换的光耦是否是好的
3测量光耦1-4   5-8是否有5V
4通过显示器看线电压检测出来的是否是正常值
5带电机测试运转(可用小功率电机测试)

网友D:
哈哈;这不是变频器,可以用小功率电机试机;

网友G:
如何设置三菱伺服驱动器无电机方式运行?

网友B:
MR-J2S-A伺服驱动器使用手册中有说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R-J2S-A伺服驱动器使用手册中有说明
谢谢!以后有机会试试。

楼主:
查到从光耦A7800出来经一个电阻,到一个芯片都有电压,从芯片出来到CPU不通,怀疑从芯片到CPU有断层,给出的电压信号没送到CUP,哪位大神会修主板,或谁有二手的三菱MR-J2S-500A驱动器的主板卖啊!有的微信联系我啊!13776891827

网友F(2018-12-20):
回复 网友D:
那修个1000KW的伺服还要搞个专用变压器与同大小的电机才能测试咯。伺服一样可以用小功率测试部分功能。

网友H(2019-09-26):
回复 网友B:
请问MR-J3-100A怎么设置无电机模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