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瑞f2000变频器,启动时报警oc

楼主(2018-11-07):
维修欧瑞f2000变频器,空载启动时报警oc,不启动时测量驱动板oc信号与主板GND电压是5v,启动后出现报警后测量电压是还是5v。人为减断驱动板与主板连接的oc信号线,变频器正常启动,也不报警,50hz是三相输出电压380,感觉正常。手头还有两台同样的型号的变频器,故障也是一样。检查了驱动板上的硬件,更换了部分电容,故障依旧。。。。望能在绝望中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楼主:
测量和触发IPM模块,都正常

网友A:
报过流有两种情况,得看是驱动电路引起的过电流还是霍尔元件 电流检测电路引起的过电流。根据楼主的描述,好像是驱动电路故障,有一个办法,看能不能复位,如能复位,一般是霍尔或电流检测的问题,如果不能复位,一般就是驱动电路管压降检测电路有问题,请检查此电路,或功率器件。有输出【屏蔽过流】,不代表驱动光耦没坏。

网友B:
有可能电流检测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复位,复位后启动还是报警oc,我把电流互感器的插头拔了故障依旧。

网友A:
看看OC是从哪里报出的,顺着线路查找,一定会有收获的,得搞明白是电流检测电路报出的,还是管压降电路报出的,才能对症下药。

网友C:
很简单,驱动电路,电流检测电路,用心很快能解诀

网友D:
凭经验,修过的变频器不耐用,所以我们之前公司的坏了,从来不修,直接换新的

网友E:
欧瑞的通病把驱动电源部分的电容全换掉!保证OK!

网友F:
看来楼上对这个类型变频器是非常熟悉啊

网友G:
前几天修了台ⅡKW,故障也是这样,后更换全部驱动供电电容就好了

网友H:
我遇到的是55kw的欧瑞变频器空载运行正常但是带上负载运行就报oc

网友I(2019-09-11):
引用 网友E:
欧瑞的通病把驱动电源部分的电容全换掉!保证OK!
我全换了依然没用

网友E(2019-10-13):
检查过流检测电路的电压值,就是SF1600后面的电路包括339的电压值三项应该一样!

网友E:
特别是SF1600后面的201电阻坏的比较多!

网友J(2020-11-13):
求教E1000-3.7kw也是楼主同样现象,拆除驱动过来的oc的电压信号,怎么启动都正常,且测光耦3-4脚电压无5v至0v跳变,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