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7):
维修变频器一般没有图纸,也没有资料,就有一本说明书,得靠平时积累。那怎么办呢?有一个办法就叫对号入座,比如欠压故障,一般就是输入电压低 变频器主回路接触器不吸。。。。就拿接触器不吸来说吧,你可以顺着接触器线圈控制回路,顺藤摸瓜检查,一步一步检查,看是线圈问题,还是线圈没有供电,向上顺着电路检查,一定能找到原因,另母线电压检测电路异常,接触器也不吸合【个别品牌变频器】,又比如过热保护,你可以顺着温度开关控制端口【比方说插座】,向里面线路板顺线路检查,比如连线 电阻 电容 稳压管 运放,甚至CPU。总之这是维修的必备之方法。

网友A:
修变频器一般靠经验,要是有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B:
我们单位一个老工人,初中学历,修理变频器数第一,经验比书本知识都管用。

网友C:
维修和维护,经验积累很重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们单位一个老工人,初中学历,修理变频器数第一,经验比书本知识都管用。
见得多,看得多。但是电路他肯定也懂。

网友E:
基本的都懂,在加上经验确实维修省时省力啊。

网友F:
   脑子中有原理,心中有电路脉络,而后再顺藤摸瓜。

网友G:
水到渠成,功到自然成,都是功夫啊

网友H:
日积月累  修的多就有经验了啊

网友I:
没有一定的积累,于有的人来说,可能心里没底。
不过也见到过,其他的电气维修(不是变频器),想来那人对付不了的,结果可能是凭那么几条对付过来了——当然,这是题外话,与顶楼是另一回事。

网友J:
维修的多了就积累了许多经验,特别是同一品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