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爬行

楼主(2018-11-08):
我这边有个伺服头子回原点没有爬行速度是什么问题?该动力头由三菱10GM控制。

网友A:
近点开关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近点开关检查下
近点开关一亮就停止了,无爬行!

网友B:
以前有没有爬行?故障之前有没有改过什么东西?

网友C:
10GM的程序动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GM的程序动过没?
应该没有,厂里就我一个电工。

楼主(2021-02-18):
还是这个问题,front end 无爬行,改成rear end就有爬行,模块和PLC都是新的。想改成FRONT end,想有爬行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GM的程序动过没?
10GM程序又不管回原点,用10GM的m9004启动回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没有爬行?故障之前有没有改过什么东西?
之前也没有,我想改成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近点开关检查下
近点开关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