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电机用电缆问题

楼主(2018-11-08):
设备上控制柜到三相异步电机布线,电机功率较小,0.55-5.5KW,距离1-5米不等,有拐弯的,通过套波纹管的形式,大家都用什么型号的电缆?
用YJV吧,最小也得4平方的,还是硬线,不太好
用RVV吧,总感觉不正规,因为有一条是双色线
用YZ吧,橡胶的你懂的,外径太粗,波纹管得大很多不说,主要环境恶劣,经常会接触油,橡胶很容易坏的。
还有什么型号可以用?

网友A:
RVV有三芯不带黄绿双色的,用4芯的也可以

网友B:
三相电机用RVV 4芯的,单相用RVV 3芯的。

网友C:
RVV4×1.5,RVV4×2.5都可以的。要求高可用带屏蔽的。

网友D:
也觉得三相电机可用四芯线。

网友E:
我的设计项目都是选用软线——我不选用那种硬线,硬线除非用于那种老式没有线槽的地方才有优点,否则一无是处

楼主:
回复 网友E:
透露下型号,话说控制电缆你也不用KVV?

网友F:
rvv四芯线,刚好带接地。

网友E:
我就是选用联嘉祥线缆、太平洋线缆,
我的采购单很简单:
4C*0.75电缆,****米 厂商——研嘉祥;
4C*1.5电缆,****米 厂商——研嘉祥;
12C*0.5电缆,****米 厂商——研嘉祥;
.......
至于具体型号,有供应商合同处理,我也没有仔细看了,我就在最初选定供应商联系了一下:要多股软线不要硬线

网友G:
RVV4*1.5就可以。

网友H:
引用 楼主:

设备上控制柜到三相异步电机布线,电机功率较小,0.55-5.5KW,距离1-5米不等,有拐弯的,通过套波纹管的形式,大家都用什么型号的电缆?
用YJV吧,最小也得4平方的,还是硬线,不太好
用RVV吧,总感觉不正规,因为有一条是双色线
用YZ吧,橡胶的你懂的,外径太粗,波纹管得大很多不说,主要环境恶劣,经常会接触油,橡胶很容易坏的。
还有什么型号可以用?

rvv4芯线其中一根是黄绿双色pe线就好了呀!

网友I:
距离不远,还要套波纹管,有没有考虑电柜内使用的单根RVV电线,用几根就拉几根。
我以前现场就这么干过,不知道合不合规?

网友J:
三相电机用RVV4芯线,其中一根黄绿线接地刚刚好,用3芯线就要把一根黄绿线当相线用,确实怪怪的,而且按规范还要另外再接一根接地线。

楼主:
回复 网友I:
那叫BVR电线吧,RVV是电缆,老兄

网友K:
我们这,接电机的线都是单颗多股软线,电机要四颗线,三颗线接端子,一颗线接PE外壳。既然是有波纹簧管做护套,散线也没问题吧?

网友L:
用RVV 4芯的

网友I:
回复 楼主:
你说的对,我把型号搞错了,但意思就是使用电装盘柜内使用的单根多芯软线。

网友M:
硬芯线感觉是使用于没有线槽的电箱上比较稳妥,易整形。

网友N:
小功率电机可以用软线。好布线。YJV  RVV都可以。看甲方要求。设计要求。

网友O:
设计院设计的话就是YJV,实际使用建议用RVV

网友P:
YJV电缆有1.5mm2和2.5mm2的,距离短而且在设备本身上面,用这个没问题,小截面的电缆也不会太硬。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们这,接电机的线都是单颗多股软线,电机要四颗线,三颗线接端子,一颗线接PE外壳。既然是有波纹簧管做护套,散线也没问题吧?
短距离是这么做的,如果5米长呢?用5卷线拉起来?

网友K:
回复 楼主:
哦,是的,我们是单颗线乘以4组成,然后外面用金属蛇皮管做防护,如果是金属走线桥架就更好了。主要是省事,多芯线护套线没有用过。从布线看,这个当然漂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