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8):
请教有经验的师傅,台达DOP-B07S515人机开机时报警提示更换电池,但更换新电池后重启仍然提示,不知是什么情况?是报警信息需要手动删除才能取消吗?望有经验的师傅给指点一下,先谢啦

网友A:
电池电压先量下;

楼主:
新电池,电压也测量过,没问题。问题应该出在电路板上吧

网友B:
多弄几个 试试。

网友C:
不排除电路出问题,用的时间久的产品会有
还一个,带电更换的,下一下电

楼主:
为了保险,先是带电更换的,换完后不行,就又断电重装了一次,还是不行。后拆下板子在线测电池电压也是正常的。但是发现电路板上有腐蚀的地方,其中最严重的有一个集成块的引脚明显都腐蚀断了,应该是有关系的吧

网友A:
自己不能维修就送外面维修吧;

网友D:
有源程序的话,直接换屏了。坏的有空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