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8):
我按照通讯手册进行modbus调试,发现只能读取线圈Y0,不能将线圈Y0置为on。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2019-01-01):
LabVIEW与信捷PLC通讯,直接用NI OPC多简单啊,通讯编程一根线就可以解决,默认通讯参数就可以连接到Lab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