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

楼主(2018-11-08):
电脑IP设置192.168.10.3,软件IP192.168.10.1,选择TCPIP,电脑和PLCping网能ping通,run和ETHNS一直闪烁,网线测过正常,但就是电脑和PLC连不上,提示PLC地址错误或者CPU繁忙或者介质断开,跪求

网友A:
子网掩码是一样的吗?

网友B:
关了软件重新打开。

网友C:
你的CPU单元的运行指示灯干嘛不亮?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D:
呵呵!果真没有运行灯!楼上眼睛不错!占一个!

网友E:
用BOOTTP试一试。

网友C:
两个运行灯都没亮,应该是不正常的。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G:
到底什么原因,说说看。

网友H(2018-12-24):
楼主,啥原因呢,请完善说明一下自己的帖子,做到有始有终哦

网友I:
要是没用过的新CPU,电脑设置的IP地址应该和CPU上的MAC地址一样通讯上,再传程序,然后再把电脑改成你修改的IP地址。

网友J:
看来楼主应该是解决了,忙着调试了。期待楼主后来告诉最后原因给大家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