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故障复位按钮触发地址

楼主(2018-11-09):
知道 故障复位按钮触发地址是M30.1,在画面上去找不到触发 地址,在函数SetBitWhileKeyPressed里吗,怎么查到这个函数定义 呢?

网友A:
M30.1是plc的软中间继电器。

网友B:
你应该到变量表里面找“故障复位”

网友C:
变量名:故障复位第0位,看变量表里变量名为故障复位的是哪个地址

网友D:
有没有这种可能
使用了按键叠加,真实的按键在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量名:故障复位第0位,看变量表里变量名为故障复位的是哪个地址
触摸屏变量表中能找到M 30.1,PLC 里只用到其常闭点,想知道M 30.1是怎么用在那个屏上的故障复位键上去的!

网友C:
不是位变量,找字节 字 双字变量故障复位

网友C:
把你的程序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到变量表里面找“故障复位”
变量表里的确有这个变量,那能问下这个变量是怎样给故障复位按钮 的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事件里面定义函数,如你的图所示,鼠标停留在函数名称上面,则会显示函数的定义,再选择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事件里面定义函数,如你的图所示,鼠标停留在函数名称上面,则会显示函数的定义,再选择变量

真的十分 感谢你!按你说的找到了,能将按钮链接预先设置好的变量,能链接函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