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啊!!!!我都快啃电脑了

楼主(2018-11-09):
各位大神,为什么我触摸屏连不上电脑,还有电脑上写好了,为什么一运行就是提示串口初始化失败!!!!!
,谢谢大神

网友A:
什么屏,通信设置哪不对还是压根没有找到PLC ?

网友B:
你这个运行是模拟运行,并没有真正的通讯设备,初始化肯定失败啊。
你需要把相互通信的设备按要求练好,通讯格式设置正确。

网友C:
操作不对,电脑砸了也不行的

网友D:
MCGS的屏吧,是不是串口被其他程序占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连接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想模拟运行

网友E:
软件通讯驱动没有安装好吧,你看看你的驱动版本是否与你的硬件一致。昆泰屏这方面确实比较不来自,但是便宜实惠。

网友F:
上面版主已经说了!
你这模拟运行的话提示这个正常!
连上屏然后通讯设置好了就不会有事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想模拟运行
有硬件干嘛不连接?硬件仿真不更好?有啥问题一目了然。

网友H:
昆仑屏!是模拟吧!直接拷屏上去吧!

网友I:
MCGS 模拟运行会出现这个画面,你不是已经模拟了吗

网友J:
驱动程序是否正确呢?

网友K:
MCGS 很久以前用过200 PLC 模拟运行过,其他模拟运行时全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