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9):
这两年部门用一种旧的机器改进了一种新机种。主要利用就设备的大框架以及大部份的功能,大部分的轴,工作平台及电机等。
改造后的机器大部分轴跑位,有启动后位置跑的,有做货过程中跑的,最多约5mm。
马达有伺服的有步进的。
改造前的机器很少出现的。
请改造机器的来检查改进过,搞了半个月就说旧的东西就这样!
请问这个是这样的吗?
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您看,你是不是应该说说这设备是干什么的,什么功能,跑位是什么意思?能不能配合图片说明等?这不着边际的问题估计只有神仙能回答了。

网友B:
改造后才不行的,是不是改的程序不行。

网友C:
都是多出来5mm,那就是计算有问题了

网友D:
个人经验,首先要检查轨道或(拖板)的精密度,这一步是自动化精密高设备的先决条件,也是所有金(机)加工设备先决必备条件之一,这一步如果做到位了还存在误差,那再去修改伺服及步进的内部参数加以调整

网友E:
改造前是啥结构?改造后呢?为什么改造?增加了哪些变化?多介绍点信息嘛。

楼主:
回复 网友B:
曾经出现过启动跑位的,再重新启动两到三次,位置又不会变化的问题。找过程序设计的人过来检查 没检查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固定5mm,不同的轴跑的距离不一样。甚至同一根轴不同时期跑的距离都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D:
高手啊。
轴都是二十年前的日本货,设计要求是5um的误差,是符合要求的。(这点要承认日本做的东西确实厉害)。刚才和另外的同事讨论,说步进电机可以加大修改电流试试。
之前修改过私服的参数来改变轴的增益(刚性)没有效果。
你有相关的私服或者步进电机修改方面的资料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改造前设备23个轴,改造后仅留下14个轴。由于产品的因素,图像处理系统有改重新设计。之前产品是800*700*80um,改造后的产品是220*120*10um。其他的没什么改变

网友D:
你们的伺服及步进电机是用什么品牌的plc控制,我略懂三菱一点点皮毛,能上控制柜内的配置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PLC,马达,驱动器都是松下的品牌。没有原理图,仅仅有接线图,有37页。这个跟接线有关系的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哦,这个就是问题了,改造以后的性能和指标,比改造前没提高?而且项目规模也缩水了,还会有这些问题。不应该呀。看来是项目的实施水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PLC,马达,驱动器都是松下的品牌。没有原理图,仅仅有接线图,有37页。这个跟接线有关系的吗?
改造的主要目的是利用旧机器做新产品,主要是为了节约新产品的设备的成本。所以后面设计的说旧机器改造旧这样,我们领导也认可,只是我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