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线性负载问题

楼主(2018-11-09):
我公司准备做一个非线性负载箱,采用对交流电整流滤波后,加电阻的方式加载;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做峰值因数最多到3,但是产品需要负载峰值因数到达3.5,采用加大滤波电容量的方式好像不行,始终只能到3. 想请教各位师傅该怎么做能达到要求。

网友A:
峰值因数是什么?

网友B:
加RC震荡电路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也可以带压电陶瓷的超声波震头做负载,系数做到18.5都轻轻松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公司准备做一个非线性负载箱,采用对交流电整流滤波后,加电阻的方式加载;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做峰值因数最多到3,但是产品需要负载峰值因数到达3.5,采用加大滤波电容量的方式好像不行,始终只能到3. 想请教各位师傅该怎么做能达到要求。
还用古董级线圈变压器供电?用大功率的开关电源啊(电子半导体电源供应部件)。

网友D:
好像顶楼说的是负载而不是电源。
也才注意到“峰值因数”一词;或可计算或查阅该结构下能够达到的最大峰值因数,以采取对应措施或者采用另外的方法。

网友E:
这个不能用简单的可控整流电路来实现吧?应该问问,做开关电源的制造商,控制峰值变化是否有可能呢?一般,采用IGBT的电源电路,峰值电压是可控制的,靠的是电压的泵升作用。这也是IGBT电源的特性之一,可以提升输出电压的电子变流特性。

楼主:
设备是可以达到3.5的,所以需要做的这个测试负载箱要能加载时峰值因数做到3.5;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请问用这种方式可行吗?这时间常数怎么确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