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温管通过生产线,选用何种传感器能检测钢管接头处的位置?

楼主(2018-11-09):
如图,保温管通过生产线,保温层厚度30mm,钢管之间间隔10mm。传感器只能置于保温层外面,请问各位老师选用什么传感器能够准确检测出钢管接头处的位置,钢管接头通过传感器时,传感器输出信号?(泡沫层不透光)

网友A: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无法具体回答问题。
不知“通过”时的速度是多少;钢管之间的间隔只有10mm,而保温层厚度又达30mm,电磁感应的方式不知能否有效;或者查找有无其他的方式可检测。
等待了解这方面的朋友回复;另,楼主是否已经找到了方法。

网友B:
磁性检测不好实现,接头处和钢管的尺寸差利用接近开关是否能检测的到。

网友C:
用超声波透过式检测开关吧,

网友D:
磁性接近开关,只要能检测到30mm以上间距的,应该是可以的,比如说,现在的气动阀位置检测,就是采用的磁性接近开关实现的,但我没关注过它的检测距离是多少,因为也是外部的滑块来调整,气缸体内部的厚度我不知道。另外,如果采用这种传感器,除了检测距离还要关注频响。满足钢管通过的频率响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磁性接近开关,只要能检测到30mm以上间距的,应该是可以的,比如说,现在的气动阀位置检测,就是采用的磁性接近开关实现的,但我没关注过它的检测距离是多少,因为也是外部的滑块来调整,气缸体内部的厚度我不知道。另外,如果采用这种传感器,除了检测距离还要关注频响。满足钢管通过的频率响应。
磁性开关肯定没用,气缸上用的磁性开关需要在气缸内部带磁环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哦?是嘛。这个我还真的没关注过。我用的磁性开关,一般的检测距离不超过10mm。频响小于1kKz。与楼主的要求差的很远呢。

网友F:
现在接近开关可以做30mm以上的检距,但是要考虑钢管之间的10mm缝隙太小,会不会产生误动作

网友G:
有几个问题明确下:
1、钢管的流动速度是多少?
2、必须要在保温层里检测吗?可否在末端检测的,目的是什么?
3、保温层可否进行更改结构,目的是加类似接触式的检测。

网友H(2018-12-11):
钢管,用电涡流传感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