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更合理

楼主(2018-11-09):
朋友设备前后两条跑道,要求同步,原先用调速电机,不过运行一段时间速度会变化不同步,现在准备改1:后面跑道用步进电机加编码器,编码器A,B,相接步进放大器脉冲及方向上,编码器安装后面主动轴上2:,前后改变频器控制,前台变频器输出0-10v控制后面的变频器,我个人更倾向1方案,改动少,成本低,不知道编码器控制步进放大器在实际应用中好不好用

网友A:
速度一样的话用联动不就可以吗?不知道你所说的同步是速度一样还是速度变化一样?

网友B:
要这么复杂吗?1#开环,2#闭环,给定用1#编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速度变化一致,需调速,本想用齿轮或者链也条形式,不过这样结构上要改也不好安装

网友C:
楼主可以考虑用PLC输出脉冲形式,选用支持脉冲输入的变频器

网友A:
编码器直接连步进驱动我不太清楚这方面应用,但是用PLC高速计数器实现倒是可以,有点类似于cnc的手轮功能

网友D:
我也倾向于第一种方案!
反正以其中一个作为基准进行同步调整另外的那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