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9):
汇川md310上电5秒后报警err96

网友A:
哈哈,帮你找到的故障处理:
●故障代码
Err96
●故障现象/类型
控制板内部通信接收超时
●故障原因及解决方案
1、变频器内部接线松动,插好所有连接线 2、驱动板异常,寻求技术支持 3、控制板异常,寻求技术支持

网友B:
楼上的你是不是混积分的!那都有你!检查面板到CPU的连接线,或CPU板通讯芯片或CPU 没工作
故障96说明5V是好的,是CPU板和面板没通讯,上电注意有没有继电器吸合!

网友C:
汇川的就算换个主板也不贵啊,不用重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