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堵转

楼主(2018-11-09):
变频器偷停,检查设置无问题。启动后发现5HZ电流80A,停止后盘车。正反转转了一下,感觉到里面有异物,再次转了几次,变频器启动正常。

网友A:
赶紧把电机拆了吧!轴承可能有问题,同样现象上次烧了台55KW的,轴承扫膛!

网友B:
有异物转动一下又可以了,肯定是活故障,现在消失,等会运转起来又出现了!

网友C:
呵呵,这个状况如果轴承散框造成炸机就不合算了,我遇到过变频器在40HZ以下没问题,速度高了炸机,就是电机问题

网友D:
我也感觉是轴承失圆、轴承轴向窜动或者润滑脂干涸那种异常所致,这个仔细听轴承位置声音应该有很明显的咕噜声

网友E:
电机堵转不一定是电机自身问题,后级负载概率高一些。

网友F:
看现场情况,我们常有碎玻璃卡住

网友G:
5HZ 80A多大的电机?
高速的时候呢?

网友H:
手动都能盘着正反转按说也不会有多大的卡滞啊!
启动后运行没有观察与运行电流温度噪音?

网友I:
停止后盘车时,电机是否带有负载;也感觉需找到问题症结解决、或分析到原因,才放心。

网友J:
以后运行要注意观察了。别烧了电机炸了变频器就不好了。

网友K:
马上检修电机,否者将酿成大问题

网友L:
把电机拆开,轴承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M:
把联轴器松开,确定是电机还是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