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SJ300 22KW 运行报E30.6

楼主(2018-11-10):
我这有一台日立SJ300,上电正常,以运行就报E30.6,刚开始是空载没问题,运行一段时间才报E30.6,没找到原因,又上设备上试用故障依旧,我就把所有的驱动光偶全换了,现在是以运行就报,然后GA芯片,393,7840,2611,953B,4570,都从好的板子上换了一遍,还是无功而返
请各位师傅们,帮帮忙!!!

网友A:
不要盲目上电,很容易炸机!换好光藕后,要用示波器测一下波形,看是否六路波形全正常。全正常了才没问题。你说的换完后,前后发生了变化,那么就有可能你没有测波形。也许是你有的地方没有焊好,也许是你用的光藕有可能有坏的。

楼主:
怕出现你说的问题,光偶是从好的板子上拆下来的,波形是没测

网友B:
E30是IGBT过电流,.6是启动时,你看过故障时详细的电流电压看过吗?

网友C:
乍就会换换换?不先分析分析?

网友D:
在石材厂做维护时候这个牌子遇到过这样的故障,彻底清洗主板解决问题,但是看你的主板不像很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E30知道是IGBT过电流,6不知道是开机的意思。三楼的师傅,帮我分析分析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变频器历史故障你知道怎么查询吧,就是d081~d086,你看一看d081也就是最新的故障,故障时变频器的详细故障状态参数,你移动到d081摁一下机能键然后嗯上下键就可以查询详细参数了,里面有故障时频率,故障时电流,故障时电压,运行时间送电时间等你看下具体参数才好分析啊

楼主:
这个会看,D81 跳闸原因E30.6 频率就是设置的频率42.5 跳闸电流2567 跳闸电压548 累计运行时间0.1

网友E:
模块也有可能

网友F:
按你说的问题应该可以解决,是不是不认真啊,检测的不仔细,得把工作做实了

网友G:
既然是IGBT过电流,此变频器就应该有IGBT管压降检测电路。原因有三种:一IGBT管压降检测电路有问题。二驱动功率器件【光耦】有问题或驱动电路异常。三.IGBT内阻变大。

楼主:
回复 网友F:
问题就在驱动板子上,这个可以确定。
有很大的可能是工作没做到位,有漏掉的地方!我得再仔细的查查!
还请师傅们给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