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0):
 记得过去我接触的变频器,早期的都没有缺相保护。无论日本的还是国产的。真正缺相时,直接跳欠压保护!而现在的变频器大多数都有缺相保护!
 目前,汇川的290系例,经常有缺相保护!很是烦人!同行们各执几见!有的说屏敝掉输入缺相保护是明智的选择!因为变频器有欠压保护,即使真正缺相,会报欠压!有的说屏敝后,当真正缺相时会炸机!也有的说:无论是输出缺相还是输入缺相屏敝以后都没事,理由是:输入缺相时,有欠压顶着,只要是变频器受到保护,没有运转,变频器就是安全的。至于缺相保护也不会烧电机,因为会报过流!当然这种说法我也认可!无论是输出缺相还是输入缺相,只要是屏敝后能够出现其它保护,使变频器处于保护状态就没事。
但也有的说:看变频器是怎样设计的。变频器的输入缺相保护有硬件和软件保护功能。我认为没什么影响,大家怎么看呢?

网友A:
缺相保护我知道的都是软件保护,利用少个波头,软件定时数脉冲
缺相主要看的是会不会因为缺相导致整流桥发热严重。一般这个是研发测试会做的,如果不属于安全保护功能的可以屏蔽,不会有关系的

网友B:
个人觉得这要看你带载了,我遇到一次ABB的变频器带风扇,输入侧AB相都接到A相上了,没报故障,因为是空载试车变频电机没事,但几十瓦的风扇转不起来,

网友C:
输入三相只给二相,带电机空载还是可以运行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输入侧AB相接到A相,难道不是电源侧短路跳空开?

网友E:
先说变频器的主电路结构,输入侧就是桥式三相整流,输出侧是三相桥式逆变。中间用直流母线对接。如果输入侧缺相,只要输出电流一变大,直流母线电压就会被拽低;如果输出侧缺相,负载一变大,逆变桥另外两相电流就会变大,导致过电流保护激活。

所以,有的变频器设计,在直流母线进行电压检测,在输出逆变桥进行两相电流检测,就能辨别输出缺相的故障,或者输入缺相的故障,实时保护。只不过,故障内容没有缺相保护这个项目,有电压低故障,有输出过电流故障,有输出断线故障。其实,这就足以包括了缺相问题的保护了。

但是,凡是设置缺相保护内容的变频器,或许在结构上有其他的不一样,所以,不要随便的把这些故障屏蔽掉。解铃还须系铃人,出现缺相故障以后,最好问问该变频器的制造商技术支持,这个故障是否可以屏蔽,以及屏蔽以后的问题。

反正,我们使用西门子变频器,故障表里没有缺相报警和保护。其他品牌的,真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嗯,谢谢,我们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和厂家协商。这不是小事,对客户影响太大。换了6 台,故障照旧!后来他们来人把这项屏敝了,改硬件保护了说是。

网友F:
没有缺相保护,输入缺相母线电压并不会低  大负载很容易炸模块  整流桥和IGBT都容易坏

网友G:
这得看变频器是真的缺相,还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导致的缺相。

网友H:
以前修过一台慧风变频器,也是出了楼主类似的故障,一上电就报故障,也是屏蔽掉欠压还是缺相保护解决的?

网友I:
我也用了几台缺相的,变频器不保护,电机照样转。厂家说是没有设计输入缺相保护,变频器只要有二相额定电压稳定就行了。

网友J:
我是肯定使用缺相检测功能,起码报警了,提示你去检测一下供电系统

网友K:
看其设计思路如何、以及具体电路结构,原则上不宜轻易取消;经常报缺相时,尽可能辨明是否误报、或误报的原因。

楼主:
看来,各厂家变频器的设计不尽相同了,以前我用过的全是日本的还有其它品牌,根本就没有缺相保护这一项。一旦出现真正缺相会报欠压!真正电压低也是报欠压。
我个人的理解是:如果,变频器的欠压保护完善的话,当真正缺相时,也应该报欠压,如果真正缺相时只要报欠压,变频器就处于停止工作状态,是不会对变频器有影响的。人们说缺相时整流桥电流会变大,但是如果变频器在真正缺相时得到欠压保护动作,应该不会对变频器有损,除非真正缺相后,变频器还能带负载工作,不出任何报警。在这种情况下对变频器很可能容易损坏!
看来不能一概而论!我们这后来厂家来人了,可能是重新刷了一下程序,尽管为硬件保护!现在稳定了。汇川290,缺相保护太敏感了,本来是为了保护变频器,却影响了正常工作,除非客户电网相当稳定。有待改进!

网友C:
功率小的很多可以用单相380V供电,调试及带电机空载都可以的;
大功率的有些是可以通过参数来屏蔽报警;

网友L:
不管哪种保护动作,应该先确认触发动作的原因,没有厂家的许可不要屏蔽保护功能。

网友M(2019-05-14):
引用 网友E:
先说变频器的主电路结构,输入侧就是桥式三相整流,输出侧是三相桥式逆变。中间用直流母线对接。如果输入侧缺相,只要输出电流一变大,直流母线电压就会被拽低;如果输出侧缺相,负载一变大,逆变桥另外两相电流就会变大,导致过电流保护激活。

所以,有的变频器设计,在直流母线进行电压检测,在输出逆变桥进行两相电流检测,就能辨别输出缺相的故障,或者输入缺相的故障,实时保护。只不过,故障内容没有缺相保护这个项目,有电压低故障,有输出过电流故障,有输出断线故障。其实,这就足以包括了缺相问题的保护了。

但是,凡是设置缺相保护内容的变频器,或许在结构上有其他的不一样,所以,不要随便的把这些故障屏蔽掉。解铃还须系铃人,出现缺相故障以后,最好问问该变频器的制造商技术支持,这个故障是否可以屏蔽,以及屏蔽以后的问题。

反正,我们使用西门子变频器,故障表里没有缺相报警和保护。其他品牌的,真不知道。
关于AB变频器

网友E:
回复 网友M:
AB变频器,名字如雷贯耳。哈哈。不过我从来没用过。因为这款品牌的变频器也不便宜。而且售后的技术支持也少。

楼主:
回复 网友M:
是厂家有时总是要求将此功能屏敝,但是我觉得这只能是应急时这样做,最后还是应该排除故障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