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阀有啥作用

楼主(2018-11-10):
如下图所示,1号和2号回路之间有一个转换阀,从PLC程序看出 如要测1号进口流量 有两条途径,一是打开1号出口阀、入口阀和气源阀,这好理解 ;再就是打开2号出口阀、入口阀以及转换阀和2号气源阀 ,但从图纸再看程序怎么看都看不出这条回路能通,不通的话又怎么能测到1号进口流量 呢?所以请教各位有明白或者 搞过的,一般来说程序不会错,那这究竟是什么原理 ?

网友A:
单看组态图挺好理解的呀,转换电动阀就是一个切换阀,作用就是让1#和2#能随时停止任意一台来检修。

网友B:
看你的描述和程序是有问题!
模拟一下试试看!
实践才能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看组态图挺好理解的呀,转换电动阀就是一个切换阀,作用就是让1#和2#能随时停止任意一台来检修。

那这样说装这个转换阀是为检修方便,还是不理解 ,如果现在要检修二号泵,应该以什么顺序开关一号和二号各阀门和气动隔膜泵呢?

网友C:
我觉得这个转换阀只是切换一号泵出口进1#电动阀或者进2#电动阀,或者二号泵出口进2#电动阀还是进1#电动阀,如果检修泵关闭阀应该还有手动阀,但是做自控不需要也就没有画出来。

网友D:
泵一用一备转换阀门

网友E:
检修2#泵,开1#进口、出口,关闭转换阀;检修1#泵,开2#进口、出口,关闭转换阀。转换阀使两套回路互为备用。

网友F:
没有太大作用,一套前面设备坏掉另一套后面设备坏掉时,可以通过切换阀曲线救国

网友G:
应该是检修、故障状态下的切换和备用。

网友H:
看人机界面,这个是为了检修或切换回路做的阀门,但是实际只能查接线及程序,有可能只是预留但是没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