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0):
1、判断二极管和稳压管:有时玻璃轴的稳压管和二极管,很难辩别是整流管还是稳压管。一般来说,负极性标识的黑线道是稳压管,其它色是整流管。一般普通整流二极管的反向电阻为无穷大,正向电阻是5K左右。而稳压管反向是无穷大,正向电阻是10 K左右。
2、稳压管的稳压值:
在没有方便仪器的情况下,用下图可以测出稳压管的稳压值,不过只是30V以内的值。调整0-30V的电源,到哪个值时,你再调也不上升了,这个值就是稳压值。测稳压管的两端。
3、测小电容:一般在0.01uF以下的小电容,用万用表测不出来,击穿的好测,而断没断路就不好测了。(有电容表的除外)
下图配合指针是万用表可以方便的测出几十PF以上的小电容。图中是一个复合三极管的放大电路。配合万用表会看见指针的摆,来判断电容的好坏,但容量测不出来。
要用万用表10K档来测。
4、电阻,一般的故障有:断路和变值。大多数电阻是开路和变值。短路的较少。除非是碳化的影响。变值的一般不意查觉。在路测量时,比如50K,你要正反向都测一下。如果第一次测是50K,掉过来测是40K,不见得是坏了,因为有在路的影响!但如果第一次测是接近值,第二次是100K,就要焊下来测测了。因为不应该在路测量会大于电阻本值。供参考。
5、三极管测量:我们知道,三极管有NPN和PNP型。一般基极对发射极和集电极都有个正向导通,但发射极和集电极应该是无穷大。别光注意导通的情况,一定要测EC极的阻值!一般来说,如果用指针表10K档测量时有阻值,那这个三极管就不好。在谋些场合可能能用,有些设备上就会异常!有时,三极管会处于临界击穿状态,这个用万用表不好测,因为万用表的电池最高也就15V.有台电视机就是伴音出现咔咔的杂音,多数人以为是接触不好。我修过一个这类故障,最后把伴音中的一个三伋管换一个就好了。过去有金封的三极管台3DG6,3DG12等。它们的口诀是:管脚朝上头冲下,缺口对自已,左发右集中间基!而现在大多数是小塑封的了,现在的小塑封三极管,管脚排例并不一致,有的基极在中间,有的在旁边。这就需要我们用万用表去测!假如你找到两个管脚,用指针表测量时正反都是无穷大,那么这两个管脚就是发射极和集电极。接下来把表笔接在这两个管脚上,对NPN而言,用舌头舔黑表笔和其中空着的管脚基极,再掉换EC两个表笔,再舔。哪一次表针摆幅大,哪个黑表笔所接的就是集电极了。PNP型的三极管测法同上,只是用舌头甜的是红表笔。
6、小轴流风机在路测量:有些变频器是接在RT端的,有时觉得为了判断RT端子上电阻很小,可以判断是不是轴流风机。方法是:用10 欧或1K欧档(指针万用表)接在RT端,用手拔动轴流风机的扇叶,表针抖动就说明是轴流风机的发电!说明RT端接有轴流风机 ,而且是好的。
7、过去的电视有个元件叫声表面滤波器,不知现在有没有,许久没修电视了。如果没有图像和声音,但有雪花。可以用一个0.047uF的小电容,把声表面滤波器上的输入和输出端焊上。此时图像和伴音就都有了,因为声表面滤波器是用万用表测不出来好坏的。这时可以去掉电容,买个新的声表面换上就好了。以上就是经验的积累,大家别见笑啊。

网友A:
   楼主善于总结,做事细致认真。

网友B:
初学者之友。

网友C:
稳压管稳压值用500V摇表测量就不错哦。

网友D:
您好,大师。您说的(((一般普通整流二极管的反向电阻为无穷大,正向电阻是5K左右。而稳压管反向是无穷大,正向电阻是10 K左右。))是指针万用表吧?我记得普通整流二极管的反向电阻为无穷大,正向电阻是200——900欧左右。请指点哈。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指针表测得,数字表只能用二极管档测。我经常用的是指针表。

网友E:
这个资料,有些老啊。

楼主:
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很高的水平,从什么时候起步的都有,所以,分享总会有人用到的。我也是自学的其中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