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0):
我就是想统计下运行次数,明明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初始次数差别会那么大?

这是程序中的变量定义和对应的程序段,PLC也是全新的,程序初次下载后,pump1_Tcounter直接就显示255,手动起/停两次后,而pump2_Tcounter 是2。
后来直接给这两个变量初始化,值为1,程序修改后下载,运次数累加正常,再这基础上,再将变量值直接以%MW定义后恢复到正常的累加状态。
这是什么情况?都是INT整形变量,程序下载后开始咋就这么大差别?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楼主:
我再补充下,就是程序中相关联的部分我是按照上面来写的,确定没有其他变量与上面的地址%MW108和%MW109相关,这个程序一下载到PLC里面去,%MW就直接变为255了,可以手动调整更改让其恢复正常,但我就是搞不清楚为什么下载好直接就显示255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