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自己的设备配套控制柜

楼主(2018-11-10):
待双电源切换的控制柜

楼主:
PLC柜,施耐德M258的。

楼主:
批量的半成品柜子
消防巡检柜

网友A:
双电源切换一般都是发电和市电互切对吧,很少有公司拥有两条不同供电线路的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电源切换一般都是发电和市电互切对吧,很少有公司拥有两条不同供电线路的市电。
是地铁项目的,站点主废水和雨水泵站的配套柜,都有正常电源和应急电源,至于应急电源具体怎么来的不清楚。
运行区间的一般都是单电源。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一定哦!
我工作的5家公司有3家都是双回路供电。
这个还是看公司运行设备的重要性,有些自动化产线要是来个突然停机就会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产线复位重启的正常搞不好都要大半天。

网友C:
电控箱不散热的吗?我维修的设备是无尘恒温的(20度左右的),都是有两个风扇的,上下一个,一进一出形成对流。

网友D:
全是施耐德的,双电源万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控箱不散热的吗?我维修的设备是无尘恒温的(20度左右的),都是有两个风扇的,上下一个,一进一出形成对流。
一般的小的没有弄,plc柜及消防的下有通气格栅,上有风扇往外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是施耐德的,双电源万高的!
断路器NSX,NSC,C32N,接触器LC1N和LC1D,变频ATV610,plc有M200/218/258,触摸屏 GXU,继电器,按钮指示灯都是,但基本都是中低端吧,电动机保护器EOCR也是施耐德的,这些都是有指定品牌的,否则我们也不会用。双电源三种,两种是施耐德的,一种是无锡韩光的。

网友E:
我们新公司也用的双电源,目前只知道有2个变压器分2路使用。是不是2路进线就没问。

网友F:
是批量生产啊,双电源最好是两个来源。

网友G:
回复 网友B:
即使使用了ATS双电源,切换过程中也会有一个时间断点的,设备应该也会掉电重启啊

网友H:
没有使用过这种双电源切换的;消防巡检柜看起来也较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即使使用了ATS双电源,切换过程中也会有一个时间断点的,设备应该也会掉电重启啊

那是有,不同的设备要求切换的时间不一样,地铁的一般是不大于1.5s,也有的不大于0.2s,所以用的型号不同,档次品质也不一样,上面图里用的一种就是<1.5s,有一款是小于0.1s即100m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批量生产啊,双电源最好是两个来源。

是批量的,小柜子地铁一条线一般500套+吧。基本都是一控二/三的。消防的一般几十套。
不过地铁项目拖得时间长,回款慢,质保长,施工现场不可预期的因素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使用过这种双电源切换的;消防巡检柜看起来也较复杂。

这个消防巡检柜其实说消防柜更合适吧,包括了主泵,辅泵以及巡检的相关功能,就差手动机械应急启动装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新公司也用的双电源,目前只知道有2个变压器分2路使用。是不是2路进线就没问。
大型的项目/厂房一般都是两路吧,加个母联柜。也有的配柴油发电机组作为备用电源的。

网友I:
清一色施耐德,PLC是什么型号,是指定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清一色施耐德,PLC是什么型号,是指定的么
批量的小型plc
是M200,M218的,M221,M241偶尔用,单独的PLC柜是M258算中型吧,没有指定的。

网友J:
看起来点数不少啊

网友K:
这柜子很干净,看着就顺眼

网友L:
看着很舒服

网友M:
做地铁配套的?

网友N:
大工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起来点数不少啊

PLC柜子不是地铁配套的,是另外的项目的,做的点数基本都在100-160之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M:
地铁配套的太多了,准确的说地铁的污水排放及消防系统设备配套这一块。

网友O:
那个双电源进线在哪接,电源进线直接接到断路器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那个双电源进线在哪接,电源进线直接接到断路器上吗

不是,双电源进线前端都配有隔离开关的,出线端到一控二的两个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