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0):
威纶触摸屏,TK6001I,使用历史数据功能,记录设备的测量数据。现在有个问题,当天的数据,存储没有问题,而且生产结束后,关机,第二天开机,也还能看到数据,但是,新数据一写进去,里面的数据就全没有了。数据存储在HMI的RW区,保存数据选择的7天。按我的理解,存储7天,应该是最近的数据覆盖最早一天的数据,而且不是第二天就被覆盖了。谢谢,哪位帮我解决下。我要能看到前7天的数据。

网友A:
会不会是数据量太多导致不够覆盖了?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后来重新设置一遍下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数据量太多导致不够覆盖了?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后来重新设置一遍下载程序。
数据量一点也不多。

网友B:
控制地址RW要赋值,可建一个数值输入元件,输入数值1至7试试,前提是你重写入时没勾选清除数据,输入1为前一天记录,输入2为前2天记录
如果是存储满的话会弹出报警

楼主:
也许我没有描述清楚,我想看前几天的历史资料,看不到,或者是我方法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