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0):
请教AB《753》变频器偶尔不按设定频率运行的问题,比如设定15hz一运行就按最高60hz运行!
几秒种后变频器报警F24

楼主:
空载运行,无电机

网友A:
看看变频器的控制方式,接线是否松动

网友B:
看是否是模拟信号给定还是狮子信号给定,如果是模拟信号给定,比如电位器,可能是电位器有问题,如果是电压信号【0-10V】或电流信号给定,可能是信号不稳定也可能是干扰造成的。如果是数字信号也出这样的问题那有可能是面板有问题,也有可能有干扰。。。

网友C:
你用什么设定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面板给定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