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大神,拜托拜托

楼主(2018-11-10):
drva指令里面的  S2脉冲频率指定,那么特殊数据寄存器里面也有脉冲频率指定,如果S2设定一个频率,
D8343设定为另一个频率,那么指令是按哪个频率呢?  有点不理解这个,大神提点下,谢谢!!

楼主:
如果S2设定K300,D8343设定为K500,指令是按哪个频率呢

网友A:
D8343是最高速度,相当于限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是指令的最高速度吗? 那么DRVA指令S2的设定的频率,是最高速度还是基底速度呢

楼主:
指令和特殊数据寄存器的关系很模糊

网友A:
不是指令的最高速,是你想让你的电机转多快
一个是起步的速度,S2是运行速度,一个是最高限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D8343是计算过后,电机运行的最高速度,限速的,对整个程序限速的,加减速,基底速度等,也是对整个程序有效的。而指令S2的频率是,电机在该指令的运行速度,不能超过这个频率对吗

网友B:
当指令中运行频率等于低于最高频率时,按指令中运行频率运行。指令中运行频率如果高于最高频率,那只能按最高频率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谢谢你!!  我懂了

网友C:
上机试试就好了,

网友D:
S2须小于等于D8343;

网友E:
那个寄存器是限制最高速度的,速度按ddrva指令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