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伺服

楼主(2018-11-10):
老师们,台达b2伺服我接线是脉冲方向分别是y0y1,我需要调整哪些伺服参数,???跪求!!!!

网友A:
电子齿轮…

网友B:
既然是脉冲,那就是位置控制模式。可以通过手册设置控制模式、脉冲形式、电子齿轮比等几个参数。

网友C:
可以买条通讯电缆,直接在电脑上设置;

网友D:
认知研习说明书,对你的提升是很有帮助的 不要偷懒

楼主:
好的,谢谢老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