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F100A报故障的依据

楼主(2018-11-10):
一台CHF100A-7.5KW变频器近几天老是报OC3,换了一台新的还是报,我查看了当前故障输出电流9.9A,当前故障运行频率50HZ,当前故障母线电压502V,从这三个数据看都是正常的呀。
我的理解是检测电路检测到异常数据时会停机报故障,同时记录下这一刻的值保留下,如果这样的话数据值是正常的,那么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呢。

网友A:
估计是硬件检测到瞬时过流,软件记录有延迟导致的

网友B:
看看你的三相电压是不是太低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硬件检测到瞬时过流,软件记录有延迟导致的
这个确实有可能,硬件检测到的软件来不及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的三相电压是不是太低呀。
不低,370多伏。

网友C:
你家的电网电压不稳定吧,直流应该是530V,也有可能是负载拖变得结果
检查一下机械情况

网友D:
输出电缆,电动机都要检查的。